伦茨EVF8213报OH

楼主(2007-04-02):
伦茨EVF8213上电约10秒左右报OH,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各位师傅赐教!在此感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2007-11-14):
IGBT下面的NTC电阻坏了,10K的

楼主(2008-03-28):
更换控制板就好了,不是NTC电阻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不是CPU有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B:
OK,CPU板上有器件坏了,

楼主:
hzzhee:你好,你碰到过这种故障吧?能不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B:
是啊,我碰到过,我已经在我的维修论坛上回答了你

网友C(2008-09-07):
伦茨EVF8213-E 上电报HO5,    谁有93 C56 数据??????

C_C_S_S@613.COM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