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系列PLC与PROFACE连接设置问题

楼主(2007-04-02):
请教个位,我选用Q02CPU,QJ71C24N通讯模块,GP2301-SC41-24V触摸屏,我想用CPU上的232口连接电脑,用通讯模块上的口连接触摸屏,我在用PROPBWIN新建文件的时候有一个DEVICE/PLC  TYPE选项,第一项我选了如图内容,第二项应该选哪个呢
<!--图片标记1-->

楼主:
图片没发上来,我第一选项选了Mitsubishi Electric CORP.

网友A:
如果是Q02 CPU的话其实你没必要买通讯模块...
照样可以用PLC的编程口通讯,而且不影响你对PLC程序的修改.
如果你用QJ71C24N通讯模块,请注意你的CH1的软开关设置哦.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以前没用过Q系列的,我用编程口通讯了,为什么不影响修改PLC 程序呢,每次修改是不是要拔下与触摸屏的通讯电缆啊?

楼主:
我找到了,应该选QnA   LINK

网友B(2010-11-13):
proface gp2301LG能与台达DVP EH系列PLC连接吗 触摸屏里如何设置PLC

网友A:
楼上的,跟DVP连接,需要添加驱动协议,可以找PROFACE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