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AG_SEND具体参数含义

楼主(2007-04-02):
若AG_SEND块中SEND这一脚填的地址为"P#DB1.DBX0.0 BYTE 40",请问这里"P"是什么意思?这里的"40"是这个DB块的长度还是什么?为什么SEND的"LEN"可以为INT型,而AG_RECV的"LEN"不能为INT型?

网友A:
用F1查看帮助

网友B:
P是指针,40表示从DBX0.0到~的40个存储位
`

网友C(2007-11-06):
表示DB1的从DBX0.0开始的40个字节

网友D:
P是地址指针,"P#DB1.DBX0.0 BYTE 40"是指从DB1.DBX0.0开始的40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E:
赚点积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