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视在功率、有功功率之间关系?

楼主(2007-04-02):
有一柴油发电机,额定输出功率:120KW,
如果有功负载是100KW,没有无功补偿,实际消耗是150KVA。
请问:是发电机过载?还是柴油机过载?
谢谢各位!

网友A(2007-05-15):
  “有一柴油发电机,额定输出功率:120KW,如果有功负载是100KW,没有无功补偿,实际消耗是150KVA。请问:是发电机过载?还是柴油机过载?”

1、你太聪明了,把问题都说白了,还用回答吗?
2、当然是发电机过在!!!

网友B:
发电机定子没过载。

网友A:
“150KVA”就是发电机输出的,发电机的额定输出容量120KVA!

网友B:
额定有功120kW,无特殊规定发电机的额定功率因数是0.8,用视在功率表示,该发电机额定是150kVA.

网友A:
1、如果你认为发电机的容量是150kVA.哪你的说法是对的;
2、我认为发电机、变压器等电源的容量用视在功率表示,没有用有功功率表示的,就是说,我认为发电机的容量是120kVA ;
3、所以我认为发电机过载了!
4、关键是发电机的容量是120kVA 还是150kVA???

网友B:
150kVAX0.8=120kW. 变压器容量用视在容量(VA)表示。发电机最常用用功率(w)表示(也有用视在容量VA表示的)。W=VA乘以功率因数

网友C:
发电机的参数是有功功率。功率因数的大小由用电负荷决定,与发电机有关系吗?发电机有功、无功都要发,当用电负荷功率因数很低时,即使有功功率不大,可通过线圈的电流超过了发电机的额定电流,你说行吗?谁过载?

网友A:
   TO    yjig

说一下,发电机的容量是多少???

楼主:
我也觉得纳闷,发电机的容量单位不是KVA,是120KW。

网友C:
发电机的功率因数0.8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