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弹簧问题?

楼主(2007-04-02):
请教弹簧的弹力怎么计算?一个新弹簧截断后变短了,弹力是不是也变小了?

网友A:
要看情况:是拉簧还是压簧?拉簧截的越短拉力就越大(在弹性变形范围内),但寿命越短;压簧越短弹力就越小,弹力F=KX,跟弹性变化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