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伺服电机为什么要和编码器一起用呀

楼主(2007-04-02):
我刚进入工控领域,我不明白为什么伺服电机要和编码器一起使用,这究竟为了什么
请指点

网友A:
编码器就是用来检测电机位置和速度的啊,要不怎么叫伺服电机呢

网友B:
交流伺服必须接编码器,直流无刷伺服如果用霍耳传感器可以不用编码器

网友C:
以上说的对.

网友D:
磁编码器的可靠性和高性价比可以完全取代光电编码器,奥地利微电子公司磁编码器芯片可以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021-65605875 seahuhimee@163.com

网友E:
这叫反馈,就象我们写字必须用眼睛看着才能写整齐,伺服驱动器也必须通过编码器反馈回来的信号确定马达的状态来调整输出最后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F:
编码器就是Q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