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0 PLC在远程模式时,是不是CPU就不工作了?

楼主(2007-04-02):
SLC500 PLC在远程模式时,是不是CPU就不工作了?远程模式与一般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分為兩個部分:
1.remote run_____有在工作
2.remote prog____沒在工作

楼主:
可是SLC5/04是三个状态呀?
怎么会有混合状态呢?

网友B:
当你将钥匙放在REM档时,可以通过RSLogix500软件在REMOTE RUN与REMOTE PROG之间切换。选择REMOTE RUN时CPU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