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计算点的问题

楼主(2007-04-02):
请问下,力控计算点数的时候,一个既读又写的点,是按一个计算还是按两个计算,在线等,多谢

楼主:
有人清楚的么,麻烦告诉下

网友A:
我没用过力控,但一般的组态软件是算1点的。你可用力控定义一个读写变量,再用统计功能察看使用了多少点。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