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电加热温度开关有三根线,原理?

楼主(2007-04-02):
生产车间有个饮水电加热器,电源380V三相电,还有一根中线,
加热丝的三相供电由一接触器控制,接触器的线圈受温度开关
控制,这温度开关有三根线,一根接接触器线圈,线圈另一端接中线,
温度开关的另两根线分别接到两相交流电源上(不明白),这温度开关
应该很简单,我不明白为何用三根线,求助!

网友A:
呵呵,有几人见过呀?

网友B:
温度开关难道是用有源的开关?

网友C:
楼主在仔细看看,把图画出来不就完全明白了吗?

网友D:
应该是有源温控开关,和3线传感器原理类似。 2根电源,1根是输出。

网友E:
应该是有源温控开关.

网友F:
如果各位无法确定,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就知道了:温控开关的传感器到那去?加热器什么地方可以放置感温头。

网友G:
是不是一根公用线,另外的两棵,一棵和公用线是温控开关的闭点,另一棵和公用线是温控开关的开点

网友D:
一根接触器线圈的哪根线就是输出线,当温度低于设定值就有输出到
接触器线圈,线圈通电吸合.

网友H:
加热器一般不用有源温控开关的,楼主所说的可能不是温度开关,这个开关可能就是一个三相开关,其中两相用于加热,另一相与接触器相接并与中线形成回路,回路中应该有个传感器的.

网友I:
加热器不是有很多的管吗,,温度探头就在那里面放着....

网友J:
  这可能是:一个有源的温度控制器,两项是电源同时其中的一项又通过一个常开触点给交流接触器线圈供电源

网友A:
非常感谢!
今天下班前,我与一位爱动脑的仪表工把单位的电水箱拆开了,才明白:
  1。这个电自动加热、自动加水的饮水箱里而就有一只随机接触器,可能坏了,被电工在外面重新接了一只接触器,并把温控开关的引线一起放到了外面;
  2。水满自动关阀:水箱内有一只类似老式马桶的浮球开关,水满则自动关阀,纯机械结构;
  3。水低刚不加热:水箱底部也有一个浮球,通过杠秆机械带到微动开关,此开关与温控开关串接,当水位太低或温度太高则不加热。温控开关应该是两根线;

网友B:
总算明白了,哈哈

网友D:
好像没看明白,这2根线到底昨接的?“温控开关应该是两根线:“
我好像没理解。

网友K:
这是个有源温控仪,接线端上应该有字,地接0,相接火,总接火,
低接接触器线圈,高一般不用,还有三个是接传感器。

网友A:
电工将接触器、温控开关接到了外面的新箱子,哪三根线究竟是什么,电工最清楚,那家伙就是不说,打死也不说。。。。。。

网友L:
动用满清十大酷刑试一下啊.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