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x5132w铣床故障

楼主(2007-04-02):
铣床出现空开跳闸,偶查出是制动电源变压器(直流能耗制动)故障,再查整流块输出电压也正常,但更换后又烧毁搞晕了.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而且不能快速移动,不能自动进刀了
QQ:34424552
Email:hujie928@163.com

网友A:
烧那个东东?整流块么?是大功率2极管?

网友B:
不仿采用单二极管能耗制动,不用变压器

楼主:
回沧海一黍:你说得不对啊,交流28V进,输出DC28V.四个脚的你说是2极管吗?

楼主:
不过,谢谢你回复我!

网友A:
哦,那是4端整流块了,老式T62铣床都用单个大功率2极管的,这个大概8年没弄过了,现在都升级了.

楼主:
是的,这是一台公司的老设备,刚开始是控制变压器烧毁,更换后再次烧毁!

网友A:
控制变压器烧毁?更换后再次烧毁!?是更换控制变压器么?
变压器是50W的还是100W的?换过啥机械零件或调整过么?整流块也烧,那导线是否发热过?电机电流正常么?

楼主:
主轴电机电正常,控制变压器是60VA二次输出28V,现在市场上找不到,因此我用50VA24V代替,没换过机械零件.整流块我接在新的控制变压器上测了,输出输入都正常啊

网友A:
那么是在何种情况下烧整流块和控制变压器? 是快速移动时候还是自动进刀时候?是一上电就烧还是其他时候? 应该没有2次输出熔断器吧? 那么有初级熔断器?

楼主:
谢谢,我已经搞定了!制动部分短路了

网友A:
哦! 还是整流块输出线短路?

网友C:
这样的老设备,最好连线一起查,可能是那里的线路接地或破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