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ewin32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7-04-02):
各位同行,我是初学pmac卡的菜鸟,我用到pewin32的软件,可惜没有教程,又碰上了许多问题,例如编完pmac程序之后按run按钮却无法运行,窗口提示:''is not a vaild intergel value.有谁愿意说一下吗?与pmac卡相连的是用xenus驱动器,不胜感激啊

楼主:
难到就没人愿意说吗?

网友A:
我没用过PMAC,不过看你所述问题,应该是某个变量或参数的数据类型不匹配。

网友B:
某个语句缺少操作数或者变量吧?再看看程序

楼主:
好象这个例子也有这样的问题:
del gat
&1
close
#1->x
open prog 1
clear
linear
abs
ta 500
ts 0
f 2000
x 5000
dwell 0
close
然后点run按钮也是出现和他一样的问题,上述语句有错吗?

网友B:
我也不知道 单步运行看看吧,在哪句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