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电机是不是相当于三相的?

楼主(2007-04-02):
指无刷电机,控制器是不是根据输入信号将电源转换成了三相的了?

网友A:
无刷电机也是直流电机,不是三相电机,普通直流电机是由整流子换向,无刷电机是由电子电路换向,它的工作原理与步进电机类似.

网友B:
 李纯绪说的对

网友C:
电动车的电机是采用无刷直流电机~~

直流控制,你拆开不就知道了,就两根线接在上面

网友D:
我想是通过电路板里的信号经过三极管去中继形成升压稳流驱动。

网友E:
李纯绪说得完全正确.........................顶

网友F:
最好说的再详细点。

楼主(2007-05-06):
但是电机接线有三根啊,分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