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线制传感器与FX2N-4AD接线,急!急!急!!!!!

楼主(2007-04-02):
两线制传感器与FX2N-4AD接线,急!急!急!!!!!

网友A:
加一个配电块,研华亚当模块就有,专门对待你这样的情况!找点资料看看

网友B:
你的传感器是什么型号的啊,有些什么要求啊?

楼主:
是压力传感器0-4MPa,型号为PCM300;还有一个是负压传感器-100KPa-0,型号为NS-K。

网友C:
按照串接电源的方式,接入就可以了。2线制的传感器,需要外部提供激励电源,正对正,负对负。

楼主:
 按照传感器的说明书的接线方法,传感器的正极与电源的正极连接起来,负极接到负载的正极上,负载的正极接到电源的负极上,现在的问题是负载的位置由FX2N-24模块取代了,模块上除了外接电源端外每个通道有 V+、V-、I+、FG,我该怎么接呢?

楼主:
每个通道还有一个COM端

网友D:
接I+和CO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