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几个DCS问题

楼主(2007-04-03):
请教各位两个问题: DCS的组态数据是放在各站的RAM 还是EEPROM? 2.高速网节点有冲突
是令牌问题还是slave/master问题? 谢谢.

网友A:
1、ROM或HD
2、地址/波特率等参数问题

楼主:
谢谢11y. 但是ROM是只读存储器只能读不可写. EEPROM 写的速度慢重写是怎样做的不知道?

网友A:
你是对的, 是EEPROM。
重写与U盘、CF卡原理一样吧。
PCS7的MMC卡实际就是CF卡。TPS的HM实际就是SCSI硬盘。也有用电池保存在RAM里的。

网友B:
请教各位,如何把握控制系统的升级时机?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求友在 2007-4-4 16:39: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各位,如何把握控制系统的升级时机?
--------------------------------------------------------------------------------------------
大修啊,春节也行

网友C:
其实这些都要做项目的自己掌握的,当然前提条件是要和甲方搞好关系,他们必须认可你的做法。

网友D:
我记得是EEPRO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