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在线求救iFix存储问题

楼主(2007-04-03):
背景:本人用IFix3.5通过以太网(OPC)采集第三方数据,本工控机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ModBus(RS485)传输到模拟屏上
问题:工程正常工作1小时左右后出现:"系统错误 Allocation of Shareable Memory Failed"。反复实验后,发现每次出现此问题,都是因为iFix运行后,每秒增加60K左右内存使用量,内存使用完时出现此错误
请各位高手赐教,是什么引起的这个错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存在内存泄漏,建议可以升级到4.0测试,或升级最新Modbus驱动。

楼主:
如火:
这个问题你可以确定吗?

网友B(2007-11-07):
各位前辈,本人从事的是PLC系统维护工作,我们用的是法国施耐德的plc,现在投产不到两年,可是plc硬件I/O模块的好多接点都出现了闪烁的现象,这种问题很头痛,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坏哪个换到备用点上,但这总不是长久之计,各位前辈能否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按理说这个系统硬件寿命不应该这么段的,高手指点一下迷经~

网友C:
请问用的是正版软件吗

网友B:
是正版软件没问题

网友B:
我们这边的环境不是很好,周围粉尘和酸性气体很多,有人认为是它的原因

网友D:
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查一查:
1.看OPC POWER TOOL是否通讯出错现象。
根据你的问题描述,有可能是连接OPC SERVER时出现断连,再次启动后,内存重新分配造成内存增加.
2.看你的硬件是否真的损坏,强酸环境硬件用不长。
建议加柜子增加密封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