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KC温控表接铜热电阻Cu50时的二级参数应该怎样设?

楼主(2007-04-03):
如题,谢谢.

楼主:
对了,是CD901的.

网友A:
小日本的有说明书的呀 不过没中文的  看看就OK了
因为支持国货  我们公司已经不使用小日本的了   调换吧  安东的不太争气  南方用在变频柜上 一年坏了2个  总数4个  忍住没换它 希望用在中部不出问题  否则又得换了

楼主:
楼上说的是,有时用小日本的也是没办法,客户要求的.RKC的说明书中英文的我都有,但是上面没有说这个分度号的参数,不知是不是没这个功能,郁闷~~

网友A:
仔细找下 应该有的  它有个表格里面说明了几种测温传感器对应该调的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