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铜母排套热缩管表面还用化学处理吗?

楼主(2007-04-03):
因现场条件有限,加工电源柜时买来的铜母排,套热缩管后表面还用去化学处理吗?如果非得化学处理,应如何去做?

网友A:
最好处理一下

网友B:
应该先搪锡了再套热缩管吧,

网友C:
接头部分必须处理(搪锡),但不用套热缩管(套上后怎么通电?);
其它部分不用搪锡,化学处理、套热缩管、喷黄/绿/红绝缘漆任意选择一种既可;
可参阅(封闭式)母线槽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