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各种电线的颜色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03):
公司的产品以出口为主,在电路线的颜色方面被老外批评了N次了,都郁闷了,感觉中国市场上这个问题好像是菜市场一样,根本找不到个标准,找到个标准也是含糊不清呀,希望有CE方面经验的高工指点一二,谢谢先.我现在知道的欧洲新标准规定电源线的颜色三相为棕,黑,灰+蓝+黄绿;单相为棕+蓝+黄绿;那么直流电呢?尤其是24V的直流电的正负又用什么颜色符合CE呢?如果是三相电进来后,再取单相,那每个单相的颜色是棕色呢?还是和相对应的相的颜色一致呢?

网友A:
我只知道我们这里是3相:白,棕,黑,兰是中性线或零,黄绿双色是接地;单相是棕色,兰,黄绿双色;直流:红正黑负。
大家来指正。

网友B:
俺学的电源三相A、B、C分别是黄、绿、红,用到的接触的也多是黄绿红,接地线是黄绿双色,中线黑色,有时一些光电开关之类的确实颜色标准不同,人家洋人口味不一样嘛,“沟通沟通”应该不会对施工造成障碍吧.....

楼主:
啊?"沟通沟通",兄弟,看来是对出口还是不多呀,CE是个标准,不符合你几准备MONEY吧!呵呵,楼上你的颜色是国内的,都太旧了,现在要符合国际或CE才行呀

网友C:
我也想学下

网友D:
380-黑色
380中性-蓝
220控制-红色
24控制--淡蓝
信号线-灰
联络--橙

网友E:
在国外三相为,红,白,黑.兰是中性或零线.

网友F:
CE标准要求三项里不能有黄和绿两种颜色,怕和黄绿线混淆

网友G:
请看这个,从认证公司得到的。

网友H:
真的是标准太多,搞不清了!

网友I(2007-06-07):
谁有详细的标准?

网友J:
呵呵,没出口还真不知道

网友K:
下面引用由XWXW在 2007-4-3 18:30:00 发表的内容:
  380-黑色
380中性-蓝
220控制-红色
24控制--淡蓝
信号线-灰
联络--橙

-----------------------------------------------------------------------------------------
我在一家荷兰公司就是这个标准、
24V+ 深蓝
24V-  淡蓝

网友L: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M:
我们厂一德国机器就是上面曹工说的一样

网友N:
意大利德设备也是一样

网友O:
这个东西还有如此讲究啊!!我现在做的多是一种颜色。管它黑的、白的、黄的。我清一色用黑的。
不过我的这个多是咱们国人使用的哦!!

网友P:
呵呵!想不到规矩还真多啊!学习了!没有做过出口,对此也没有什么了解!学习学习!

网友G:
 话不多嘴多: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6-8 22:25:00
    这个东西还有如此讲究啊!!我现在做的多是一种颜色。管它黑的、白的、黄的。我清一色用黑的。

==============================================================================================
潜在的安全隐患呗!

网友Q:
最早国内是黄绿红,老外,是绿黄红。

网友R:
很多国产设备都是一个黑色,包括一些大公司的

网友S:
本人发现怎么接的都有,哎!谢谢曹工了。

网友T:
学习,
这两天接了两台简单的设备,实在太业余了,没那么多颜色的线,干脆全部清一色,现在想想有点惭愧~~~

网友U:
呵呵,国际标准到真的没有去了解过.

网友V:
XWXW/曹大平,两位说的很正确.就是这样规定的.

网友W:
学习了!平时自己装柜子,不太注意这些,认为用着可靠就是了!看来还得改进了!

网友X(2007-11-25):
我们公司一般是,三相是红、白、黑,接地线是黄绿线,一般的动力线是黑线,24V的控制线是用青线

网友Y:
配柜用电线颜色是有国家标准的,没在手头记不得标准号了。
    标准规定:交流主回路--黑;交流控制回路--红;直流--蓝;零线--白;柜外部联锁线--橙或黄;保护线--黄绿双色。

网友Z(2008-01-23):
根据我所理解的IEC标准,电线颜色如下:
交流电源线 黑色
交流控制线 红色
中性线     浅蓝色
接地线     黄绿色
直流线     蓝色
多芯线不按照上述规则。

网友AA:
国产的大把的红色黑色.特别是没有线号维修起来特不方便.希望有个标准就好了!

网友Y:
我国的国家标准中性线是白色,目前的电控制产品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AB:
国家标准都是动力线是红、黄、绿。中性线是蓝色的。如你去看那些电缆中的线的颜色就知道了,不知道你们说的标准是配电柜的标准还是电源色标的标准。

网友AC:
下面引用由郭工在 2008-1-23 9:07:00 发表的内容:
  根据我所理解的IEC标准,电线颜色如下:
交流电源线 黑色
交流控制线 红色
中性线 …
--------------------------------------------------------------------------------------------
同意

网友AD:
我想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中国目前电线的颜色标准是什么?我想应该不是某个工厂或者某个公司是什么就是什么的.

网友AE(2010-03-06):
请问哪位大侠还知道用线的大小吗?

  本人现在有批设备要出口需要具备CE要求、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F(2012-12-26):
体积V -参考配线颜色代码

用于交流和直流配电分支电路配线颜色编码识别个别的电线。 电线颜色在某些司法管辖区的所有法律文件中指定。

用于交流和直流配电分支电路配线颜色编码识别个别的电线。 电线颜色在某些司法管辖区的所有法律文件中指定。 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只有少数导体的颜色是如此的编纂。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风俗决定的可选电线颜色。

IEC,交流:欧洲遵循由IEC(国际电工委员会)交流分支电路接线的颜色代码。 下表列出了这些。 旧的颜色代码表中反映以往的风格,而没有考虑适当的相位旋转。保护地线(黄绿色)是绿色,黄色条纹。

IEC(欧洲)交流电源电路配线颜色代码。

功能

标签

颜色,IEC

颜色,老符合IEC

保护接地

体育

黄绿色

黄绿色

中性

?

蓝色

蓝色

线,单相

大号

棕色

棕色或黑色

线,3

母语

棕色

棕色或黑色

线,3

二级

黑色

棕色或黑色

线,3

三级

灰色

棕色或黑色

现在英国,AC英国如下IEC的交流配线颜色代码。 下表列出了这些过时的国内颜色代码。 添加新的彩色布线现有的旧颜色电线见做饭。 PCK】

英国交流电源电路配线颜色代码。

功能

标签

颜色,IEC

老英国的颜色

保护接地

体育

黄绿色

黄绿色

中性

?

蓝色

黑色

线,单相

大号

棕色

红色

线,3

母语

棕色

红色

线,3

二级

黑色

黄色

线,3

三级

灰色

蓝色

美国,AC美国国家电气规范电源的中性导体和裸铜,绿色或绿色为保护地面黄色条纹的白色(或灰色)的唯一任务。 除了这些原则的任何其他颜色,可用于电源导线。 下表所示为当地惯例所采用的颜色。 黑色,红色和蓝色用于208 VAC三相,棕色,橙色和黄色是使用480伏。 导体比#6 AWG的是,只提供黑色和录音在两端的颜色。

美国交流电源电路配线颜色代码。

功能

标签

颜色,常见的

颜色,替代

保护接地

PG美人

裸露,绿色或黄绿色

绿色

中性

?

灰色

线,单相

大号

黑色或红色(2热)

线,3

母语

黑色

棕色

线,3

二级

红色

线,3

三级

蓝色

黄色

加拿大:加拿大布线是由CEC(加拿大电气规范)管辖。 看到下面的表。 保护地是绿色或绿黄色条纹。 中立是白色,黑色,红色,并在第二个活跃的情况下热(直播或主动)单相电线。 三相线是红色,黑色和蓝色。

加拿大交流电源电路配线颜色代码。

功能

标签

颜色,常见的

保护接地

PG美人

绿色或黄绿色

中性

?

线,单相

大号

黑色或红色(2热)

线,3

母语

红色

线,3

二级

黑色

线,3

三级

蓝色

IEC,直流:直流电源装置,例如,太阳能发电和计算机数据中心,使用颜色编码如下交流标准。 下面的表列出IEC直流电源线的颜色标准,从表2中,库克适应。【PCK】

IEC直流电源电路配线颜色代码。

功能

标签

颜色

保护接地

体育

黄绿色

2线出土的直流电源系统

积极

+

棕色

L -

灰色

2线接地的直流电源系统

正(负接地)电路

+

棕色

负(负接地)电路

中号

蓝色

正面(积极的接地)电路

中号

蓝色

负(积极的接地)电路

L -

灰色

3线接地的直流电源系统

积极

+

棕色

中期线

中号

蓝色

L -

灰色

直流电源(美国):美国国家电气规范(ACDC)的任务,电力系统接地中性导体为白色或灰色。 保护地必须是光秃秃的,绿色或绿黄色条纹。 热(有源)电线可能除了这些任何其他颜色。 然而,常见的做法(按当地电气督察)是第一热(直播或主动)线是黑色和第二热是红色的。 下面的建议表是怀尔斯。 JWi】他没有接地的电力系统颜色的建议。 的接地系统是不鼓励使用安全。 然而,红色(+)和黑色( - )如下表中的接地系统的着色。

美国建议的直流电源电路配线颜色代码。

功能

标签

颜色

保护接地

PG美人

裸露,绿色或黄绿色

2线接地的直流电源系统

积极

+

无建议(红色)

L -

无建议(黑)

2线接地的直流电源系统

正(负接地)电路

+

红色

负(负接地)电路

?

正面(积极的接地)电路

?

负(积极的接地)电路

L -

黑色

3线接地的直流电源系统

积极

+

红色

中期线(中心抽头)

?

L -

黑色

网友AG(2014-10-28):
引用 网友G:
请看这个,从认证公司得到的。

个人觉得交流控制回路应当分开颜色220VAC用红色,24vac应当和220vac颜色做出区分,用蓝色和蓝白色,或者深蓝和蓝色,24vdc用棕色和淡蓝色做区分

网友AG:
个人觉得交流控制回路应当分开颜色220VAC用红色,24vac应当和220vac颜色做出区分,用蓝色和蓝白色,或者深蓝和蓝色,24vdc用棕色和淡蓝色做区分

是啊,标准太多了……鱼龙混杂

网友AG:
引用 网友H:
真的是标准太多,搞不清了!

是啊,标准太多,难以确定

网友AH(2015-03-09):
呵呵,国际标准到真的没有去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