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有没有一个伺服放大器驱动两个电机的?

楼主(2007-04-03):
正做一个项目,想实现位置精确控制,用三菱的产品,用两个伺服电机(必须同步)如何实现两个严格同步

网友A:
伺服位置严格同步控制,具体要求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指标?
一般而言,不主张用单一伺服带两台电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也未必能满足你的同步要求。三菱倒是有双轴伺服驱动器,但轴间严格同步可能还是需要由上位控制器协调。
高标准的双轴同步驱动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技术问题,本版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以试着搜索查找一番,了解了解。

网友B:
有的,给你介绍一个网址,自已去看看。
http://www.dynacitytech.com/motion_sample.htm
不知到能不能适合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