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7-04-03):
我司在注塑机上使用的是日本NMB的压力传感器,型号一种为PRN01-20MP-5R-S02,20MP,1-5V;另一种为:PRN01-20MP-1R-S02,20MP,4-20mA;供电电压为DC24V,接头为R1/4,接线为那种插五针的.请问是否有能替代使用的,国内或进口的均可,请联系,lgsmile2046@163.com,谢谢!

网友A:
建议大家伸把手

网友B:
我们是专业做传感器的!

网友C:
我核对无误后再与你联系。

网友D:
这玩意好买

网友E:
传感器就2、3、4线的,其他的线都没有用的,不要被5针的迷惑了,电压信号输出的是3线和4线,电流信号的是2线加MSN:tgh801225@sohu.com交流或者是来电13524147642唐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