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编码器一周,机械运行的距离

楼主(2007-04-03):
怎样计算编码器一周,机械运行的距离?比如说编码器是2500 增量的,齿轮比是20:1

网友A:
这个很好算啊.用乘除就可以了.2500*360这是一个信号转多少度,然后你看下你马达转一周的长度X1/20这可以了,.再往下我就不想说了,简单的很,但是你要看你马达的数据,用小学生的数学就可以了.好好想想

网友B:
谁能说说编码器加变频器来控制长度的方法。比如说控制10M剪切。而滚轮周长500MM。编码器一圈发出脉冲是1000个,我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C:
to雪世界:10米对应的总脉冲数为:10×1000×1000/500

网友D(2009-01-17):
学习了.只是讲的很模糊啊

网友E(2009-03-06):
具体一点吧。比如写个程序也可以

网友F(2009-04-21):
你不打算用PLC吗,只是用变频器吗,如果用PLC的话,好好看看你选的PLC说明书,一般都有程序例子的。

网友G:
閣下會不會考慮用直線編碼器? 那就不用麻煩地把角度轉為直線位置, 如有興趣可以電郵給我 chenming1201@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