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与实际相差这么大吗

楼主(2007-04-03):
近日公司打算装一两匹的空调,我按一匹等于0.735KW来估算电流值,再根据估算的电流值的1.2倍选择了16A的空开,我还特意选大了一号.空调买了后我看了外机上的额定电流为9.3~9.5A.可是外面的安装空调师傅却说我的空开小了,他说最少要25A,他说这是他多年的经验,他说的对吗

网友A:
KW ≠ KVA
空开应该够了.

网友B(2007-06-14):
电机启动电流为4---7倍,因此是防止启动跳闸

网友C:
空调是利用压缩机和冷媒对室内与室外的空气进行强制热交换,空调说的是这个制冷功率,不等同于电动机的输出功率,空调的实际耗电是为了实现这个强制热交换所要消耗的电能,一般比这个制冷功率的2匹要小。再就是空开(这里是指微型断路器)在用来保护电动机类的设备时要选择D型的,具有启动延迟保护功能,不要选C型的,这种是瞬动的,一般用于照明。你的微断要是D型的就够用了。

网友D:
空调的一匹是制冷量/制热量,可不是电功率,一匹的一般是0.95KW左右,要是大一匹的更大.根据空调的手册,看其电功率!!!

但是两匹的选25A我认为大了,起不到保护作用.防启动跳闸的说法没道理,断路器的D型特性曲线可以避开启动电流!!

网友E:
单相空调和三相的计算方法应该不一样吧,应该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