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pmac卡如何控制电机运动?

楼主(2007-04-03):
各位,我是初学pmac卡的,我想问下:pmac与电机驱动器如何配合工作的?它是如何控制电机的?我用的是xenus驱动器和pewin32软件
我编了个pmac程序,不过它不能发送信号给驱动器,也不能运行,所以驱动器没法运动,但是设备一切正常,那么我想是不是接口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变量设置该是怎样的?
问了那么多的问题 有人愿意回答一下吗?

网友A:
估计是参数没设好,或者端口配置有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程序装好。
建议先摘掉驱动,仅测试信号端口,确认信号有了,并正常了,再接驱动联调。

网友:
如果是参数问题的话 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B:
需要注意的参数有ix25变量、编码器变量(i9xx)和安全相关的i变量。系统连接好之后先用pmac的jog指令试运行,然后将pid相关的变量调整好,最后上pmac程序。试运行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