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正压防爆仪表配电柜

楼主(2007-04-03):
什么是防爆柜子、防爆接线箱

网友A:
正压防爆柜应该是电柜内通氮气保护的电控柜/箱.不知对不对?

网友B:
防爆柜子主要分普通防爆和正压防爆.
 对于普通防爆柜用于易燃易爆的可燃气体一级危险区域时,其柜内必须采用防爆电气以及隔离安全栅.
 对于正压防爆柜,因为内部通有仪表风,并保证柜内相对于柜外是正压(内部空气压力大于外部),柜内不存在可燃气体或可燃气体的浓度不可能被点燃和一爆,因而可以采用普通电器元件,而不需防爆的电器元件.
 仪表风:对于一级危险的区域,一般都有专有的空压机提供专有的新鲜空气,通过专有的管道输送.是工艺上的需要.不只是电气系统上需要,许多油气处理的工艺中也需要的.当然充氮的正压柜也有,可是大多数场合无必要.氮气的挥发,会带来成本的提高.
 防爆柜除了材料的强度外,其密封和制作有国家的专门标准.我国和国外的稍有不同.可看相关资料.

网友C:
我公司专门做p+f的隔离安全栅,价格优惠   请与我联系  010-51292219-1015   左金宝  qq  479632760

网友D(2008-12-17):
有需要防爆仪表接线箱,非标接线箱的请进,我公司还同时承接改造接线箱漏水等问题,有需要请联系我,上海EASTONE,余先生,021-63780212,13651609716

网友E:
2楼写的完全对,防爆柜子有2个箱子哦,一般是左右结构,1个是气源控制箱(一般较小),1个是电气柜,这里和其他的普通柜子没什么大的区别的。

气源柜气源一般为仪表气,一直保证整个柜子保持正压,使得爆炸气体和灰尘无法进入柜中。

注意:电气柜的进出口电缆要用防爆的电缆接头密封。

网友F:
防爆柜子主要分安全隔爆,本安型,正压,按防暴等级选吧,正压的有压力要求,压力不够会断开的!.

网友G(2010-10-21):
普通防爆和正压防爆柜的柜体,哪个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