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4-03):
  我现在使用的ABB变频器调节装车泵的转速。当冲装油品温度低,物黏度高的时候,变频器电流高的很。变频器操作面板上的电路是107A,而现场起停泵操作柱上的电流才90多一点,我想问,实际电流是哪个?怎么确定?产生这么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先谢了!!!

网友A:
现场起停泵操作柱上的电流才90多一点
这个电流你是怎么检测的?

楼主:
是现场操作柱上电流表 显示的!!

网友B:
你可以先卡一下电流呀 不知道你用的是多大型号的

网友C:
现场操作柱上的电流应该是检测的变频器输入侧,而变频器操作面板均为输出侧电流;输入的电压是不变的380v,而输出的电压是在0--380v之间变化,能量守恒!所以输出电流会比输入侧大!
   济南变频器维修.com
   山东变频器维修.com

楼主:
谢谢济南立信 !!

网友D:
济南立信说的有理,物黏度高的时候,变频器电流当然高了

网友E:
现场的检测是不是用互感器测的电流啊???如果变频器输出频率低时,互感器是工作在工频的,所以就检测不准了!!!

楼主:
现场的监测是互感器测的电流!!!变频全速工作的时候电流也不相同。

网友F:
要考虑一下变频器电流参数的设定!定义的是0-20ma还是4-20ma对变频器电流显示是有影响的!
连雨:hzzhee : 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对数值的影响不会大,最多几个电流。

楼主:
谢谢softwind:的回复!!!

网友G:
实际输出的电流就是01组参数里的运行实际电流,你测量的电流是不准确的,它是随着输出电压而变化的.

网友H(2007-05-04):
对ABB变频器有需求的请联系:0755-83843111-103
13823578035阳工!

网友I:
以变频器显示面板显示的电流为准确。

至于后级电流,有误差的。一般都会低过显示面板的电流。属于正常。

网友I:
如果不放心,就用钳表测量U  V   W 三路输出的电流是否平衡。

如果三路电流一样。 则不用去管他就是了。

网友I:
以变频器显示面板显示的电流为准确。

网友J:
其实ABB变频器显示检测的电流和你外部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值也应该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ABB内部的电流互感器和你外部所用的互感器的原理不一样的,所以有一定误差,不过相对也较小,而且两值之间的差一般恒定

网友K:
以变频器显示为准,介质粘度大,电机力矩加大,所以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