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4-03):
我厂有一台25KW的MOVITRAC-07-SEW的变频器。在一次卡料的情况下出现0----的报警信息!变频器上的面板操作没有反应。加上复位信号还是无法消除故障!我想问问大家有谁知道0----是什么意思?为感!

网友A(2008-08-03):
我这也有一台出了故障,最初是显示编码器故障,复位成了选件板故障,再后来一直出过流故障,每次断电后从新上电都F0001过流故障,复位后8段二极管显示0,面板英文大体意思是正在运行,电流值0,可这时变频器的准备好信号我并没接到,启动变频器更无从谈起。遇到麻烦了,希望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B:
驱动检测部分出问题了 我修过 如果你在湖北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