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的流量累计怎么做?

楼主(2007-04-03):
请教:西门子的流量累计怎么做?

网友A:
用ADD指令就行了

楼主:
能不能详细一点

网友B:
我对这个也非常感性趣,请高手可不可以详细说明一下,或者有例子可以给我发一份:lingchangzhi1223107@sina.com
谢谢!!

网友C:
这个问题在西门子的工控论坛讲述的很具体了,你可以从那里找到满意的答案。

网友D:
用定时中断OB35,实数除和实数加指令即可。
累计值偏差与你选用的中断时间值有关。

网友E:
hao 我就是按照楼上说的做的,还好

网友F:
要用微分等相关的数学知识,设技一个算法,在网上可以找到。

网友G:
1、考虑瞬时量切除精度要合适;2、考虑累计值最大值及瞬时量量程值要合适,即累计频率或脉冲宽度;3、考虑累计值存储的数据类型使用float or Long;4、考虑累计值自动回零。

网友H(2008-03-25):
你不知道有一种产品叫积算仪吗

网友I:
我们工程中用流量累计也都是用积算仪的,不过要走PA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