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MAC+A/D采集(采用ACC-28B)

楼主(2007-04-03):
    各位大家好!用Mini-PMAC及其附件28B作A/D压力采集,我观察的是其M105变量采集的值,不过波动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想问一下:
    1.不知道我用的变量对么?2.我要是想用采集来的值做压力控制可以么?
    谢谢!

网友A:
波动大,有可能是信号质量问题,查查源端信号质量如何,或者接口电路是否有问题。

既然信号波动大,用来做控制自然不妥,先解决信号问题吧!加滤波平滑也不失为解决方法之一,不过会损失响应速度。

楼主:
您的回复真快啊,呵呵,谢谢!
刚又去做了实验,发现波动的M105的初值在40170-40190之间,我还没明白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样的话我是不时不能说他的精度差呢?

网友A:
如果信号有效值在40000多,那么20的偏差还真不大!

楼主:
谢谢波恩!
实际我用的是单极性单端输入(也就是说只用ADC+和AGND就行了吧?),不过发现附件Acc28B里有这么一句话
:For Single-ended input, ADCn must be connected to GND
我不明白,ADCn指的是ADC+还是ADC-呢?他的意思是ADCn直接接到GND么?
谢谢!

搞不懂!所以对于我测的值,就算我加上压力也没有多大变化!

楼主:
原因找到了,一根线断了,这下好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至于“For Single-ended input, ADCn must be connected to GND”还是应该查说明书弄清楚到底是什引脚,与ADC+还是ADC-有何异同,照我估计应该与ADC-有关。

网友B:
"For Single-ended input, ADCn must be connected to GND"
如果没有其他说明的话,就个人理解,你可以随便把ADC+还是ADC-接到信号源的GND上,也就是方向不同了。

楼主:
我没有理会这个ADCn,只是随便把采集信号的模拟输入端按单端输入的模式:模拟信号接ADC+,模拟信号地接GND。这样就可以用了,没理会其他的。
我估计说明书的意思就是只要其中一个ADC可以和地形成回路就行。

楼主:
还是那个老问题,用采集来的压力值来做控制,控制不住!于是我就想把压力值波动的那两位隐掉,不过不知在PMAC上如何实现。请问各位,这样做可以么?还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谢谢

再次谢谢波恩老师和刘岩利老师!

网友B:
“于是我就想把压力值波动的那两位隐掉,不过不知在PMAC上如何实现”
这应该不需要考虑在PMAC上如何实现,而是在你自己编写的算法中如何实现,比如软件滤波。

楼主:
刘老师:
    其实我是想利用PMAC里的控制算法(想利用它那里的高速的采集速度和控制精度),如果我自己写控制算法的话,主控机里即使采用多媒体定时器,也赶不上PMAC控制的速度吧?
    不过您说的软件滤波倒是提醒了我,呵呵,PMAC,提供的软件滤波,我想我的改一下他的算法了!您看呢?谢谢

网友A:
“控制不住!”能确认是由于“压力值波动的那两位”引起的吗?会不会是算法或参数问题。不过倒也可以先“隐掉”试试,波动量是2进制的还是10进制的,除以整数4或100也可以直接达到简单去除后两位的目的。

楼主:
是啊,波恩老师,能确定肯定是由那两位引起的控制不住,电机震动,再就没敢试。
实际那两位是十进制的,而且我刚才看了,我买的PMAC只提供的限波滤波算法。我看应该对那种波动不起作用吧。
我想的也是除去一个值,PMAC有一个参数允许这样,明天试一下效果!:)
昨天这么试的没结果,可能是设错了,我再看下说明书!:)

谢谢!

楼主:
今天在说明书里看到这么一段,感觉有用,我想大意上是说采集的压力值可以实现转化,并可以直接用于控制系统。具体内容如下:
“积分模拟的使用这种格式有好几种可能的用法。
第一种,一个模拟速度传感器(例如转速表)可以用来提供如同位置的信息给PMAC的伺服环(记住速度环希望位置信息)。例如,假定一个连着带转速表电机的轴,一个线性编码器和一个为得到高响应的电流环放大器。为位置环和速度环都用线性比例是很难获得稳定的,因为没有关于电机正在作什么的直接信息。转速表可以同附件28上的一个A/D转换器连接起来(例如,ADC1)。这样转换表入口就能将A/D的值积分成伺服环所要用的位置信息。资源和处理字将是$50C006;偏移项将依靠经验地设置为当电机静止时保持积分值不变。电机的Ix04将指出使用积分值的第二行的入口。
第二种,使得在PMAC内部多环控制成为可能。外环(可能是作用在标准位置环周围的力环或张力环)将产生一个作为速度修正的命令值给内部位置环。位置环把这修正作为来自主位置控制寄存器的位置信息来接受。转换表入口可以将外环的速度输出转换为内环的位置输入。外环通过将Ix02设置给一个内部未使用的存储寄存器,从而直接将它的命令输出到该寄存器(例如,Y:$07F0)。在该转换表中的积分模拟入口将把该寄存器用作它的源地址($5007F0)。不需要偏置。内环的Ix05指出了该入口的第二行,其中放着作为位置环修正的积分值。”
我想我应该用第二种方法来操作,只是没太读懂这段内容,不知该如何用?

网友B:
你直接在PMAC的输入口上加一个电容算了。

楼主:
刘老师,实际上信号已经经过研华信号调理模块调理了。
不过这样可能更好些,那么加电容的话就是并在模拟信号两端是吧?我明天试一下!
再问下根据您的经验加多大电容合适?
谢谢!

网友B:
"再问下根据您的经验加多大电容合适?"
这我可没有“经验”,看你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