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7-04-03):
各位工程师
你们好啊!我现在要开发一种新产品,要用到微型电机,可我对这不是很了解.越小越好啊.大概在20(长)X10(宽)X359(高)左右.转速和一般的剃须刀差不多,但扭矩比那要大10倍左右.有没有这种电机啊?
请各位工程师指点,谢谢啊.

网友A:
肯定没有,微型电机的负载转矩不会很大,这是有本身的线圈决定的

网友B:
应该有;如无,
通过简单变速机构提高转矩即可

网友C:
请提供具体参数,额定转速?额定扭力?空载扭力?等,我们才好帮你确认
zhan0754@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