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加密狗怎么用?

楼主(2007-04-03):
我公司买了组太王UBS加密狗,安装了驱动后,电脑能找到该硬件,但是打开组太王找不到它,是要哪里设置过吗?

网友A:
装加密狗驱动的时候,选择了USB驱动程序没有?
装加密狗驱动的时候,USB加密狗是否从USB口中取下?
USB狗的读取要比并口的狗要慢一点,有时会出现找不到狗的现在,再尝试一下看看。

网友B: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C(2008-02-29):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又能找到,是不是软硬件安装顺序上的问题哦?还请高人来摆谈一下.

网友C:
我也是  老装不上。高人指点??

网友D:
这个不是都有说明书的么

网友C(2008-08-17):
驱动安装地址是不是对的哦  路径要是默认的哦

网友E:
我装软件的USB加密狗,安装驱动的一般步骤是:1)插上狗,系统发现有新硬件,按系统提示安装狗的驱动程序;2)把狗拔下;3)装软件;4)装好软件后再插上狗;5)打开软件,这时软件才能真正找到狗。良友QQ:857801913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F:
可能是加密狗驱动问题了,还是一个问题是你的加密狗是不是正当渠道的了,这个你要清楚喔

网友G:
呵呵 朋友,这么厉害

网友H:
别的USB加密狗用过,安装个驱动就行啊.

网友I:
我知道问题所在。QQ564734347

网友J(2008-09-16):
转让亚控组态王256点一套(一张光盘、一个运行狗、一个开发狗、一本使用手册)。绝对正版!买的时候花了八千多,现5000转让。15988853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