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针问题

楼主(2007-04-03):
请问一下,以下两个定义作用的不同之处:
int *app=&a[0];
int *app=a;
书上说其作用是定义一个指针变量app,并且数组a[]的首地址赋给指针变量app(而不是*app).
我想第二个是正确的,第一个有点问题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8-08-05):
第一个和第二个效果一样

数组名即表示该数组的起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