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烤箱加热

楼主(2007-04-03):
我公司用的烤漆线的烤箱有100个立方,温度要180-200度,现在用瓦斯或柴油燃烧机加热,请教大家有没有更便宜的燃料,怎么控制?

网友A:
便宜没好货

网友B:
可以考虑用电能,这样在控制上容易一些

网友C:
烧媒或柴火,嘿嘿

楼主:
用电应该比较贵,我也想过用煤,可不知道怎么控制,有什么先进的方法,

网友B:
如果用煤的话,有点麻烦,如果温度要求不是很苛刻的话倒好说,改造烧煤的炉膛

网友D:
还是瓦斯实用。

网友E:
方法很多,都可很好控制.

网友F:
我想还是用瓦斯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