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波炉的疑问

楼主(2007-04-03):
家里有一个机械控制的格兰仕微波炉,经常隔一两个月出现不加热现象.但转动,正常!
拆开后,测量各部件均正常.再试机!加热正常!可过不了多久又出现这个问题,怀疑接触不良,但把接头重新连接及打磨后.多用一段时间又会出现这种问题!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很多家用加热器时间长了,加热线与接头之间的氧化很厉害,主要是材料用的差和线太细,没啥好办法,我一般处理就是换.

楼主:
还是接头的问题吗?

网友B(2007-11-30):
磁控管如何辨别好坏

网友B:
电容应该如何判断?磁控管有什么技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