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电磁继电器(交流)跟交流接触器的区别?

楼主(2007-04-03):
求助:电磁继电器(交流)跟交流接触器的区别?谢谢!!

网友A:
.....这个好象你先看看电工手册里关于交流接触器原理就有.

网友B:
如果是中间继电器,控制原理是一样的,可控制的电流大小有差别,继电器只能控制小电流,通常电流小于5A。而接触器可控制的电流最大可达几百A,且同时可控制三组触头。

楼主:
一楼:要应用上的区别,谢谢!!!不要原理的区别!!!二楼:电磁继电器跟中间继电器也有区别吧?两个不是同样的东西。

网友C:
请问电磁继电器是什么东东?

网友A:
从制造原理来说,两者没啥差别,都是电-磁转换的应用,要说应用的差别么, yjig的解释正确.

网友D:
继电器和接触器的区别是 电流的大小不同,我们老师说的;

网友E:
从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只是触点容量不一样!

网友F:
基本差不多,继电器一般用在控制回路中,接触器用在主回路中。

网友G:
yjig和 阳光总在风雨后的解释应该很全了.

网友H:
电流大小不一样!电磁继电器比中间继电器的电流大!可能触点会比接触器多一些!

网友I(2009-04-04):
我在越南一个工程就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远程控制回路带有120V的感应电,在就地控制柜里施耐德的交流接触器(LC1D0610 线圈电压AC220V),就无法正常使用;而正泰的中间继电器(JZC4-22线圈电压AC220V)就可以正常使用;我很费解,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点,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