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AD转换的准确度

楼主(2007-04-03):
我用AD7705做AD转换,发现转换的读数老在变,请问有何办法解决?

网友A:
关键是提高基准电压的稳定度!

网友B:
AD转换器都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即使受到微小的感应电压,便可造成足够大的干扰.
所以必须注意,接地系统,保护屏蔽,低通滤波等反干扰措施.
恐怕不是准确度有问题,而是干扰太大,措施不够.

楼主:
输入为称重传感器的十几mv的信号,已加了保护屏蔽,低通滤波等措施,模拟与数字有独立的电源,接地系统请问怎么做?AD转换器与单片机的接口须不须隔离?

网友C:
用信号发生器发信号跳吗?

最好用一个 隔离运放,现成的电路我们有,原用来测热电偶信号。

楼主:
隔离运放较贵,我想在AD转换器与单片机的接口做隔离,不知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