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问题

楼主(2007-04-03):
我想咨询一下用S7 300 通过PROFIBUS-DP 与6RA7031 直流装置通讯。如何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以及加速、减速。或是在程序里怎样编写,或是从哪里入手学。本人刚接触这些,还请大师们赐教。谢过。

网友A:
参照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上册

网友B:
这可不是几句话就说的清的,还是自己看吧

网友C:
找一本书自己学吧!!

网友D:
首先应该看懂6ra70的说明书里的控制字,速度给定等的功能图,最好了解6ra70的工作原理,然后学习怎样来用profibu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