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指教天车提升电机的制动下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楼主(2007-04-03):
我这里用的行车,在所谓的制动下降位置时,是呈上升动作。
翻了翻手册:“0 1 2 为制动下降位置,为使重负载下降时获得较小的下降速度,构成了反接制动状态的下降情况”
对于这个制动下降我不太理解,我怎么看抓斗都是在上升(0 1 2档时)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A:
我记得反接制动是为了防止负载过重和机械刹车损耗过大,让电机在制动过程中与下降方向相反地旋转,以缓解下降速度过快.

楼主:
在天车上有这样的设计我无法理解,负载过重和机械刹车损耗之说用在这里我觉得太过牵强。
1、JZR电机特性很适合这样的工作场合,反接制动,对电机的冲击甚至更大一些。
2、JZR电机配用电阻启动,速度可调,而且在实践运用中,我觉得起重机的转速还不至于会损耗到这个地步,
3、就天车的运行过程看,在下降的一开始,电路就采用了反接,实际电动机在做提升动作,这个动作持续3档。大家看看电工手册。

楼主:
这是个陈旧的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网友B:
当重物在吊起状态下,此时松开抱闸不接通电动机,电动机及其卷绕升降机会因重物的牵引作用而按照下降方向旋转。就像载重汽车在下坡时不允许空当滑行一样,利用发动机的迨速阻力抑制重力加速度,使汽车不至于下滑过快造成危险。由于电动机不存在这样的制动能力,所以利用曳引电机反转磁场,产生一个阻力来抑制下降速度的。

网友C:
在这种方式下,起升电机定子正转或单相供电(视控制屏不同而不同)转子接入较大电阻,此时电机产生较小的向上力矩,若起重机空载或轻载,向下的力矩小于向上力矩,则吊钩向上运动;若是重载,向下力矩大,重物则稳速下降。轻载及空载下降必须用三档,即强制下降,一,二档用于重载,半载的满降。

网友D:
有没有通过变频器来控制这个电机呢,如果是用变频器的话,那可以再配套制动单元来制动下降啊

网友E:
为了防止溜钩.在下降重物时使用.轻载时不能放在下降012档的

网友F:
好像叫倒拉反接制动吧!防止重物因重力加速度下降的太快

网友G:
重级天车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H:
为了防止电机在下降时速度太快.

网友H:
下面引用由辉也在 2007-4-5 9:38:00 发表的内容:
有没有通过变频器来控制这个电机呢,如果是用变频器的话,那可以再配套制动单元来制动下降啊
--------------------------------------------------------------------------------------------
用变频器的话,环境不允许,而且代价太大了

网友D:
哦,这样啊,那我就没招了,不好意思,我是做运动控制卡业务的,对技术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