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系统报警分析

楼主(2007-04-03):
 FANUC数控系统

例 1: 伺服报警 414# 、 410#
  台湾省产FTC-30 数控车床在加工过程中出现 414# 、 410# 报警 , 动力停止。关闭电源再开机 ,X 轴移动时机床振颤 , 后又出现报警并动力停止。查系统维修手册 , 报警信息为伺服报警、检测到 X 轴位置偏差大。根据现象分析 , 认为可能有以下原因 :(1) 伺服驱动器坏 ;(2)X 轴滚珠丝杠阻滞及导轨阻滞。针对原因 (1), 调换同型号驱动器后试机 , 故障未能排除。针对故障(2), 进入伺服运转监视画面 , 移动轴观察驱动器负载率 , 发现明显偏大 , 达到 250%-300%。 判断可能为机械故障。拆开 X 轴防护罩 , 仔细检查滚珠丝杠和导轨均未发现异常现象。机床 X 轴水平倾斜 45o 安装 , 应有防止其下滑的平衡块或制动装置 , 检查中未发现平衡块 , 但机床说明书电器资料 显示 PMC 确有 X 轴刹车释放输出接点 , 而对比同型机床该接点输出正常。检查机床厂设置的 I/0 转接板 , 该点输出继电器工作正常 , 触点良好 , 可以输出 110V 制动释放电压。据此可断定制动线圈或传输电缆有故障。断电后 , 用万用表检测制动线圈直流电组及绝缘良好 , 两根使用的电缆中有一根已断掉。更换新的电缆后开机试验 , 一切正常。此故障虽然是有系统报警 , 但直接原因却是电缆断线。这一故障并不常见机床厂家在安装整机时处 理不当或电器件压接不牢靠通常却都能引起一些故障而此类故障分析查找原因较麻烦。
  例 2: 系统制 # 报警
  1000 型加工中心在加工时出现 409# 报警 , 停机重开可继续加工 , 加工中故障重现。发生故障时 , 主轴驱动 放大器处于报警状态,显示56号报警。维修手册说明为控制系统冷却风扇不转或故障。拆下放大器检查 , 发现风扇油污较多 , 清洗后风干, 装上试机故障未排除。拆下放大器打开检查 , 发现电路板油污严重, 且有金属粉尘附着。拆下电路板 , 用无水乙醇清洗 , 充分干燥后装机试验 , 故障排除。此例中 , 故障起因为设备工作环境因素 , 空气湿度大、干式加工、金属粉尘大。数控机床的系统主板、电源模块、伺服放大器等的电路板由于高度集成 , 大都由多层印刷电路板复合而成 , 线间距离狭小 , 异物进入极易引起电路板故障 , 这应该引起使用者的高度注意。
  数控机床经过近年来发展,技术己日臻成熟,功能越来越强,维修越来越方便。作为数控系统的最终用户---加工工厂来说 , 所要做的就是选取合适的系统配置 , 造就机床适当的工作环境 , 加强维护保养 , 利用有效的设备资源 , 充分开发系统潜能 , 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创造利润。

2002 年 2 月 , 该机床在运行过程中显示屏上突然出现 414 报警。查询相关资料得知 414 号报警指示意义为 " 在 X 轴方向上 , 伺服驱动系统发生故障 " 。根据经验 , 我们首先关掉总电源 , 然后将电柜门打开后 , 重新开机 , 目测 X 轴驱动板工作状态 , 发现其板上 "HC" 报警指示灯点亮。查阅相关资料得知伺服放大器中发生电流异常。于是我们作了下列步骤的进一步维修判断。
  (1) 检查该机床参数表 , 对照厂家提供参数目录 , 结果未发现异常参数。
  (2) 重新关掉机床总电源 , 小心取下伺服驱动板。静态检查板后面的大功率放大模块 , 基本正常。然后将取下的伺服放大驱动板作静态检查 , 用万用表分别检查板上的大电流元件 , 结果发现大功率放大模块的 2 只前置放 大晶体管已击穿 ( 型号为 R2662) 。将此管摘下 , 换上同型号新管后 , 重新装入机床的电柜内 , 通电试用后 , 显示屏上报警号消失。同时伺服驱动板上 "HC" 报警指示灯熄灭。此时 , 我们认为故障已排除。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 当机床作空运行时 ,X 轴上可昕到明显 " 咯、咯、咯 " 的声音 , 似滚珠丝杠螺母中的滚珠损坏的声音 , 当时我们公司机械电气技术人员一致认为 X 轴方向还存在阻尼现象。初步判断认为螺母中滚珠有损坏 , 但当我们用于转动丝杠时 , 却显得比较轻松 , 无明显的卡阻现象。凭经验判断伺服驱动部分有故障。于是我们检查伺服驱动板输出线到电动机的中间环节 , 查出中间的保护开关常闭触点已呈开路状态。在手边无配件的情况下 , 用 1.5mm2的导线短接 , 重新开机运行 , 机床工作正常。
在数控机床维修过程中, 有时会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故障, 例如: 有的机床在刚开机时, 系统和机床工作正常。但是, 当工作一段时间后, 将出现某一故障。这种故障有的通过关机后得以清除, 有的必须经过关机较长的时间后, 机床才能重新工作。此类故障常常被人们称为"软故障"。由于此类故障的不确定性和发生故障的随机性 , 使得机床时好时坏 , 这给检查、测量带来了相当的困难。维修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 , 仔细分析故障现象 , 才能判定故障原因 , 并加以解决。下面是笔者在数控机床维修中一起比较典型的" 软故障"维修事例 , 现将故障现象、维修过程及分析思路介绍如下 , 供同行参考。
1 故障现象
  台湾 GOODWAY 公司生产的 GCL-15 型数控车床 , 采用 FANUC 0T 数控系统。 X 、 Z 分别采用 FANUC 5、10 型 AC 伺服电动机驱动 , 主轴采用 FANUC 8S AC 主轴驱动。机床带液压夹具、液压尾架和 15 把刀的自动换刀装置, 全封闭防护, 自动排屑。机床本身价格高、精度好 , 是该公司的主要加工设备之一。
  该机床发生的故障现象为 : 机床开机时全部动作正常 , 伺服进给系统高速运动平稳、低速

网友A(2008-10-03):
很好 ,谢谢。,可以交个朋友吗。我的 QQ430056186

网友B(2009-04-06):
請問一下 FANUC18i-MB報警出現 1035   MAG. not in stand by (A4.3)  是什麼意思,1035 是編號嗎,為何在機台的報警說明中找不到此編號,如何排除? 謝謝! 急!!!

网友C(2011-04-14):
shenm me dong dong a

网友D(2011-08-03):
请问 CAK6150DJ 数控车床 (FANUC数控系统) 5136报警,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