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轴的表面硬度大概是多少?

楼主(2007-04-03):
眼下手里没有硬度计,我向有经验的朋友了解一下齿轮轴的表面硬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A:
一般在HRC32~36

网友B:
齿轮表面还是齿轮轴?
如果是轴一般是调质220-250HB。也有场合渗碳淬火回火到硬度56-62HRC。
如果是齿轮表面根据材料、应用场合其硬度要求都不一样。一般常用材料有45#与40CR,如淬火其一般硬度为50-56HRC~如果是调质也在220-250HB这间,但小齿轮表面的硬度要表大齿轮表面的硬度稍高一点才好。
建议你翻一下专业手册,上面有详细介绍,这样才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