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瞿工:变频维修求助-L100-055HFE

楼主(2007-04-03):
你好瞿工:
我这有个变频器,型号是:L100-055HFE 5.5KW,变频器有火光出现并伴有声响后,空开跳闸。对于这种情况我公司人员说后检测是电源线与主机线接反。请问如只是接反的话就能会变频器出现这么大的故障么?对此说洗我很不解还请明示,如果是逆变模块坏的话,对于这种型号的变频器来说还有维修的价值么,如果维修的话我送到你那里修好需要多少钱,如在这不方便的话,可以把价格发到我邮箱里。由于此事有关员工专业问题,请先帮忙分析一下原因:都有哪些故障才能导致变频器有火光出现并伴有声响,而且线重新接好并上电后还无任何屏任何显示?我的邮箱是:lingchangzhi1223107@sina.com

网友A:
1、L100-055HFE 机器使用的是ISPM模块,是日立全球专利。其实就是一个变频器单元,整流、逆变、控制、保护、驱动等都塑封在 一个模块里,这样减少很多中间环节,可靠性提高很多!
2、对于大多数变频器如果电源、输出主线接反,功率模块立即损坏。
3、L100-055HFE如果损坏,便无法修复!

楼主:
那这说我这台变频器没有任何修复的价值了,只能再买个新的了是吗?

网友B(2007-06-18):
L100的机器没有接反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这是因为压敏电阻损坏造成的

网友C(2007-07-26):
接错输入输出线,损坏的可不是压敏电阻这么简单,模块肯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