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8.0中怎么创建dll文件啊?谢谢

楼主(2007-04-03):
labview8.0中怎么创建dll文件啊?谢谢

网友A:
打开vi,选择项目菜单里面的新建项目,然后把当前vi添加入项目这时弹出项目管理器,在树状表的最下方的“程序生成”上面点右键选择新建就会让你选择是生成exe还是dll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