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 “N-m” 什么意思?

楼主(2007-04-03):
     请问一下电机减速机的力矩 “N-m” 什么意思?  是不是电机转的时候能拉多重的物体,那么m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位师傅具体给讲解一下。

网友A:
N 牛  就是 牛顿 力的单位
M 米  就是我们说的长度单位
NM就是读作牛米
是表示转矩的一个量纲.

网友B:
首页立隆电解电容
深圳富祺工贸有限公司

史先生
联系电话:0755-28950573    13826597847

主要经营品牌包括:SUNCAP、LELON立隆电容(变频器专用电解电容)、SAMSUNG、台湾禾伸堂、UWA、KEMET等,为台湾立隆在大中国区一级代理商。变频器专用电解电容。节能等专用电容。主板专用电容。消费电子专用电解电容。价廉物美!

网站:www.lelon.com.tw

网友C:
楼上的再发的话你可能要被踢了!呵呵!

网友D:
1N.m=10Kgf.cm=100lbf.inch

网友E:
N/M是力矩单位,牛顿/米的意思。

网友F:
力矩单位是N.m,牛顿*米,而不是N/M 牛顿/米

楼主:
 各位:
     楼上说的 “1N.m=10Kgf.cm”  也就说电机能拉10千克的物体,是不是这意思呀。哪位师傅在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G:
 更多更好~: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5 18:18:00
     各位:
     楼上说的 “1N.m=10Kgf.cm”  也就说电机能拉10千克的物体,是不是这意思呀。哪位师傅在详细解说一下

-----------------------------------------------------------------------------------
  不是的,请你回去看看高中物理力学一章.
 电机所能带动的物体不只和力矩有关,还和转速有关(传动比).既电机的功率有关,同功率的电机,转速越高输出转矩越小,转速越低输出转矩越大(转矩 的单位就是力矩的单位).

网友H:
1Nm就是在1米半径的转轴上有1N的力,或100mm半径的转轴上有10N的力,力矩=力*力臂。

网友I:
力矩电机一般是用于,恒转矩的场合,他的转矩与转速没有关系。

网友J:
1N.m简单来说就是在1m地距离时用1N的力
2N.m就是在1m的距离时用2N的力或者是2m地距离用1N的力 杠杆原理或者叫力矩平衡,呵呵  不知道解释地对不对

楼主:
不是很清楚呀

网友A:
你还不清楚呀?
这样说吧,1千克力等于9.8牛顿,大约是10牛等于一千克力,也就是平时人们说的一公斤力.转矩就是力矩,不同的是转矩用在转动圆上,而力矩多用在杠杆上.转矩在电机学上也叫扭矩,就是扭动的能力或转动的能力!再通俗地讲就是电机的转动能力能在多大的力拉住多大半径的轮子的情况下能转起来.
1牛米就相当于1公斤的力拉住半径10厘米电机轮子,电机能达到这个能力,就可以转起来.
你还是不懂就学学初中到高中乃至大学的物理力学部分吧,实在拿你没办法了.

网友K:
  力矩=力*力臂:

力的单位:N(牛顿)
力臂的单位:m (米)
力矩的单位:N*m

楼主:
谢谢各位师父的讲解!
我感激不尽!

我好好想想这些问题吧

网友L:
上面讲的太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D:
更正
1N.m=10Kgf.cm=10lbf.inch

网友M:
N.m就是牛.米

网友N:
N.M简单解释就是以输出轴为中心,以1米为半径,输出轴能转动时所需的力

楼主(2007-05-13):
如过我用传送带拉10公斤的东西,怎么选电机的扭矩呢?
伺服电机 或减速机~~~

网友K:
   “如过我用传送带拉10公斤的东西,怎么选电机的扭矩呢?
伺服电机 或减速机~~~”

力矩=力*力臂=10KG×皮带轮半径M×9.8N/KG

网友O:
力矩=力*力臂,所以单位就是呢说的那一个了,我的大学的物理还是学过的了

楼主(2007-07-28):
 刘志斌高师 说的: 力矩=力*力臂=10KG×皮带轮半径M×9.8N/KG 能否在详细点说一下,给举个例子吧

网友K:
1、力:一般指传动皮带的拉力,单位公斤或千克;
2、力的单位用牛时,换算关系是1千克力=9.8牛,即1KG=9.8N
3、如果知道力矩,传动皮带的拉力,就可算出皮带轮的半径;

楼主:
假如说皮带轮半径是5厘米,应该是多少扭矩??? 50厘米呢又是多少扭矩???

网友P:
你按刘志斌老师的公式算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在论坛上就不怕丢人拉。其实我的数学不是很好~~~,理解能力有点差。请各位明示

网友Q(2007-12-06):
电机选型的时候总是有人说力是多少多少公斤,这个公斤和N.m是什么关系?

网友R:
雷飞龙: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28 19:28:00
    不管怎么接,只要表正转就没事,电滚筒这种电机有的不允反转,

好。不明白才问

楼主:
顶!!! 不明白的

网友S:
扭矩的公式是这样的:扭矩N.m=9549X电机功率(W)/转速(r)

网友T:
对于刘志斌“力矩=力*力臂=10KG×皮带轮半径M×9.8N/KG”的这几计算公式,有以下几个疑问:
1、这里的传送带拉10Kg的物体,如果按照这个公式算,是不是应该10Kg的力都应该作用在皮带与轮的切向力上?如果物体是放在皮带面上,还是这么算么?
2、如果我是通过滚珠丝杆来水平带动N kg物体运动,这样的扭矩大概该如何计算?

网友U:
NM就是读作牛米

网友V:
感谢高手的发言

网友W(2009-05-22):
看完之后学到好多呀,但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X:
大概都说明白了,设备选电机的时候有用处!

网友Y(2018-10-08):
N:是力的单位牛顿

网友Z:
学习,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Y:
N.m:是力学单位(牛米)

N:是力的单位(牛顿)

M:是长度单位(米)

就是在1米的杠杆处加重

例如你的电机是10N.m,在1米的杠杆下可以1kg的重量,1千克力≈9.8牛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