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的无线数据传输装置的设计(数据发送部分)

楼主(2007-04-04):
谢谢回复!能帮我设计一个具体的电路土吗?

网友A:
没距离,没工况,无法选择!我有多个无线传输方案,需要就加我QQ166478395

网友B:
简单的一个框架设计。
温度传感起感应信号通过AD滤波处理进入单片机,然后通过双向收发IC NRF401(1000m),接受端也用NRF401 进入PC显示,键盘控制通过AD,单片机给NRF401发回控制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