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源插座

楼主(2007-04-04):
您好!
    我是台北睿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刘伟,假如零晨两点,服务器档机了,您在家打开电脑,远程切段电源,这时候也许您会问,远程关了,服务器只是没店,那我远程怎么再开呢服务器跟电脑一样都要按的,怎么办?
为此,我们提供了远程再远程启动电源,通过远程重启,服务器再工作,我们产品不是单一能关的,他还可以远程开启!您甚至可以用手机控制9258。

     在网上看见贵公司业务广泛,希望有机会合作,我公司主要生产一款:网络电源插座,既:远程电源控制器,公司主要研发、生产基于网络的远程控制,希望我的产品能帮助您!以下是我产品具体规格参数(附件为产品图片):

IP Power 9258S/9258T
   使用IP POWER 9258S/9258T,用户可以通过HTTP 网页和浏览器操作实现网络电源控制,用户无需学习复杂地应 用软件,使用IE即可实现独立的4路电源管理。4路支持共计10A/250VAC 或15A/120 VAC 的电源输出,使用标准的IEC320 输入输出端子,通用的电脑电源线规格。适用于工业控制、办公室自动化、以及有线广播、通信线路、网络以及给排水设备的无人值守机房的远程管理。我们也为二次开发用户提供完整的内部介面支持,您可以按照不同需求开发出更灵活专有的界面。

应用范围:适用于工业控制、办公室自动化、以及有线广播、通信线路、网络以及给排水设备的无人值守机房的远程管理。

产品特性

●内置网络服务器,可控制现场电源无需电脑。
●提供因特网网页操作界面,实现无距离灵活控制。
●密码认证,操作权限设定防止外人使用
●10/100M 以太网接口,可无限扩充及无数量限制。
●支持HTTP/ DHCP/ SNMP/ TCP/IP 协议。
●电源定时管理,可由用户在网页直接管理设备电源开启时刻。
●可实现在线升级。

产品界面规格
●IEC320 接口,1组标准PC 电源输入,4组可控电源输出。
●4路电源信号灯指示。
●RJ45 网络接口。
●电源开关。
●总电源负载可达 15 A/120VAC ,10A/240 V AC 。
●RS232 界面-UART 控制.
●金属外壳: 220mm*120mm*45mm
●适用环境温度0°C- 75°C。 ; 可扩展为8路电源控制
系统扩充功能
●提供Windows 下VB/VC 控制程序范例,用户可做二次开发。

五大功能
1.网络重启(Network Server reboot) 用户可在远端的电脑或服务器死机时重新启动电源,也可通过9258 实现网络中其他PC 的网络唤醒与关闭。
2. 网络电器控制(Network AC Power Control) 用户可在网上直接控制大功率110V/220V 电器的电源开关。
3. 预设开机时间(Timer Power switch) 用户可直接在网络上设定电源开启与关闭的时间。
4. 手机直接控制电器(WAP Mobile phone control) 用户可以用手机直接以WAP 形式控制电器。 (测试版请至www.aviosys.com.tw 更新)
5. 源代码支持(Open code customization) 用户可以修改源代码获得自己想要的界面与功能。

睿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
www.aviosys.com   www.ip520.com.cn
刘伟:13266690201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岭南路1045号红岭大厦5栋24G
电话:0755-25845826  fax:0755-25845839

网友A(2009-03-09):
    傲视恒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生产的网络电源控制器(PowerBox)是一种通过网络控制技术来对下联设备进行远程智能化电力管控的新型设备。它可以提供针对每一端口的单独口令保护机制,可以划分清晰的管理层次,并且不受特定设备或特殊程序局限,通过包括以太网、公共电话交换网、GSM双频网络和无线射频网络等连接方式,就能利用任何联网电脑、普通电话、手机短信和无线收发装置远程控制异地电源开关,并对其下联端口的供电情况进行查询、连通、断开或重启。

     面向各级数据中心、智能楼宇、弱电分配网络、工业控制、航空航天设备的供电控制是PowerBox系列产品的主要设计目标。该系列产品提供了最精细的管理粒度和最人性化的控制方法,力图满足不同用户对各种电力分配节点灵活控制的需求。
       同时PowerBox系列产品中的专业模块可用于海上作业、井下作业、高空作业等特殊场合,可为用户提供安全、自动化的电力管理手段。

网络电源控制器具有如下特点:

(1)远程控制

◆远程管理:通过以太网、公共电话交换网、GSM手机网或无线射频网四种连接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对用电设备进行管理,用户可以突破时间和地域限制,轻松地控制设备的开/关/重启;

◆集中式管理:有统一管理需求的用户通过HTTP的连接方式,在一个集中管理软件平台上对其权限范围内的所有用电设备(服务器、小型机及路由器、交换机、光电转换器、工业控制器、电视等)进行状态查询或控制。

(2)自动周期控制

用户可提前设定相应指令,对PowerBox下联服务器或其它IT设备进行自动侦测,例如出现服务器应用服务停止或网络设备运行宕机等故障,PowerBox远程电源控制系统可根据预设方案进行自动重启以排除故障。

(3)安全性管理

设置了用户的访问权限,同时控制信号采用动态加密技术进行传输,确保了安全性与保密性。

(4)可靠性管理

首创的By Pass技术,可以保证不间断的供电输出。

(5)快速自恢复性

独有的状态记忆功能,可以使系统自动记忆断电前的原状态,保证供电恢复时无需人工干预就可对每台设备恢复工作状态。

(6)多功能性

除了多种连接方式的实时监测控制功能外,还能根据实际需求实现时间任务和条件触发任务的多种组合。

(7)可扩展性

预留的串口二次开发功能,可满足不同行业、不同用电设备的多种需求。

(8)人性化

维护工程师和用电设备物理分离,节省维护时间,提高维护效率,为用户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PowerBox产品现有三个系列:

PB01系列、PB108系列、PB016系列。

PB01系列
Ⅰ、PB01AF,单口终端设备,10A总线输入,具有独立自恢复保险,自翻转适应;

Ⅱ、PB01AF-2,单口终端设备,10A总线输入,具有独立自恢复保险,自翻转适应,双网双串;

Ⅲ、PB01AF-PSTN,单口终端设备,10A总线输入,具有独立自恢复保险,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远程管理;

Ⅳ、PB01AF-SMSG,单口终端设备,10A总线输入,GSM双频支持,具有独立自恢复保险,通过短信方式进行远程管理;

Ⅴ、PB01WF,单口终端设备,10A总线输入,具有独立自恢复保险,通过无线射频方式连接。

PB01系列特点
Ⅰ、单口供电设备,安装部署简易灵活;
Ⅱ、额定供电输出为5A;
Ⅲ、独立自恢复保险,可以保证用电异常时,不对其他设备产生影响;
Ⅳ、支持短信方式、电话方式、无线射频方式监测及管理插口下联设备;
Ⅴ、支持集中控制平台远程管理;
Ⅵ、内置高精度电流、电压、温度测量模块,本地和远程均提供查询显示。

PB108系列
PB108系列共有2个标准型号,分别是:

Ⅰ、PB108G,高度为标准1U,标准机架式服务器长度,支持8个供电输出口;

Ⅱ、PB108GF,高度为标准1U,支持8个供电输出口,每供电输出口均有独立保险。

PB108系列特点
Ⅰ、标准1U高度,可以直接固定于标准机柜内;
Ⅱ、8个供电输出口,每口最大电流支持到10A;
Ⅲ、提供独立的简单管理接口(SMI),便于小规模部署;
Ⅳ、通过SMI,用户可以远程控制供电输出口的开/关/重启,并可以实时查看环境温度和湿度(温/湿度探测模块为可选模块);
Ⅴ、通过SMI,用户可以远程监测各个供电插口下的设备电流、功率,配合管理平台可实现功耗统计;
Ⅵ、支持集中控制平台远程管理。

PB016系列
PB016系列共有2个标准型号:

Ⅰ、PB016G,高度为0U,支持16个供电输出口;

Ⅱ、PB016GF,高度为0U,支持16个供电输出口,每供电输出口均有独立保险;

PB016系列特点
Ⅰ、0U高度,可悬挂于机柜或机架外,不占用机柜内的有限空间;
Ⅱ、16个供电输出口每口最大电流支持到8A;
Ⅲ、SMI接口,便于小规模部署;
Ⅳ、集中管理平台,便于集群化部署;
Ⅴ、可以实时查看环境温度和湿度;
Ⅵ、独立液晶屏,便于查看本地设备相关信息(温度、湿度、电量使用情况);
Ⅶ、轮询指示灯,提供本地查找功能;
Ⅷ、可选择的双路供电设计,为双路供电设备提供支持;
Ⅸ、通过SMI接口,用户可以远程监测各个供电插口下的设备电流、功率,配合管理平台可实现功耗统计;
Ⅹ、支持集中控制平台远程管理。

更特别设计了 Power Deluxe软件平台

Power Deluxe软件平台体系结构
Ⅰ、分为企业版和电信版两个版本;

Ⅱ、从产品的最初设置到无人值守的高级功能全覆盖;

Ⅲ、可独立运行于流行的X86构架的硬件环境,也可以嵌套于不同企业的自有管理平台。

网友A:
详情请点击www.idchelper.com.

咨询电话:010-5128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