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动机电压与转速关系

楼主(2007-04-04):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压与转速之间有什么关系? 当电动机不在额定电压下工作转速该怎么求?  有没有具体的数学公式 ? 谢谢

楼主:
初来乍到,请各位高手帮忙了.谢谢

网友A:
好像是和电机的频率极数有关吧.

网友B:
n=60f/p*(1-s) p-极对数,s-转差率
调速方法
1改变供电电源的频率
2改变电动机的极对数
3改变转差率
转差率的改变可由下列措施来达到
1改变外施电压 :具体是何关系未说明
2在转子回路中引入外加电阻
3在转子回路中引入附加电势

网友C:
电机能够拖动负载时,电压变化对电机速度基本没有影响!

楼主:
 谢谢大家的点拨.我已经明白好多了.

网友D(2009-07-18):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用变频器,或者伺服  用的是三相同步电机,因为同步电机不存在转差率,

转矩和电流是有关系,那转速的控制是有什么来改变呢,通过频率吗,还是其他什么?谢谢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