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PLC或DCS控制室的温湿度标准?

楼主(2007-04-04):
PLC或DCS控制室的温湿度在什么范围内是正常的?

网友A:
DCS控制室和电子设备间的环境温度宜保持在 18 ℃--24 ℃ ,温度变化率应小于或等于 5 ℃/h,相对湿度宜保持在 45%~70%( 对近海电厂,相对湿度宜控制在 35%~45%),在任何情况下,不允许结露。冬季相对湿度不能维持在此范围内时,最低值应以不产生静电为宜 ; 当空调设备发生故障时,应严密监视室温不超过制造厂允许值。
PLC我不太清楚,请高人补充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