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的PID控制程序

楼主(2007-04-04):
我在AB LOGIK5000 PLC编程中要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控制量为水泵出口的压力和流量的一个,或两个量同时控制,程序要怎样编才好?请教各位高手了,急!!!!easteast2008@yahoo.com.cn,谢谢!!!

网友A(2008-03-13):
程序里面有PID指令,直接用这个指令去变就可以了啊!
加一点辅助程序去控制程序自动和手动。

网友B:
安装完在范例程序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