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欧姆龙3G3MV报F07故障的解决

楼主(2007-04-04):
客户欧姆龙3G3MV同时有多台报F07故障,查看手册可能是操作器控制回路(EEPROM,A / D 变换器的故障,用编程器查看LC66里面是空的,于是将LC66从好的面板上读出后烧录到芯片上试机还是显示F07,面板上就三个芯片,真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联系电话021-50321008顾先生

网友B:
你好:我现在有两台欧姆龙的变频器,需要一个继电器<焊接在电路板>型号:JQ1-12V   NAIS JAPAN    AJQ1341    SPULE 12V
与一个保险管型号:80030-2    电流:30A    交流600VAC   直流800VDC   不知贵公司有没有现货   如有现货烦请回复       电话:0516-80118681  传真:0516-80118682      手机:13813289532  联系人:李立

楼主(2007-05-07):
这样的配件您到电子市场上就可以轻松买到的,从我们这样买还要多加运费(快递)如有别的需要可以给我们打电话13671356950李工

楼主:
欧姆龙3G3MV报F07故障的解决:
用编程器读取好的LC66里面的程序(和一般的管教定义不一样!)后烧录到坏面板上的芯片上后试机还是显示F07。看来只要更换主IC就可以搞定。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专用芯片,于是买了4个面板后解决》

网友C(2007-09-02):
你好,能不能告诉我哪里可以下载到3G3MV的操作说明手册呀,我在网上找了几个可是都过期了不能下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