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旋转编码器,旋转变压器,步_______进电机,伺服电机在纺织机械上使用在下面

楼主(2007-04-04):
上述东西在纺织机械使用范围,怎么使用,用在机械哪个部位谢谢

网友A:
这样问,涉及面未免太宽泛了,回答起来恐怕出一篇综述也未必完整,建议查阅有关技术文献,先了解纺机的驱动和反馈要求,再了解各个东西的基本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最后结合纺机需求,自然就会明白该用于何处了。

网友B:
纺织机械上用的
伺服电机多用在需要精确定位或成型的位置上较多,如环锭机的纲领板的定位。
步进多用于纺织测试仪器上,如强力测试仪。

网友C:
旋转编码器、旋转变压器都是反馈运动的速度和位置,一般是放在电机的后部作为实现闭环控制的。也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D:
旋转编码器一般为光电式的,输出为脉冲或串行数据。旋转变压器是电磁式,输出的是交变的电压信号。一般来说旋转变压器的抗干扰和抗震性能要好一些。这两样的选择主要还是要看你上位机能接收什么样的信号。关于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论坛里的帖子很多,可以看看老帖子,写的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E:
帮顶,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