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a500间断性报oc2

楼主(2007-04-04):
请教各位A500问题
上电运行没问题,但运行一段时间后报OC2,复位从新启动又能运行一段时间,更换主板故障现象依旧.是不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但测量也没问题啊!

网友A:
检测错误

网友B:
这种故障基本是驱动或检测出了问题,电流互感器坏一般报GF.杭州信达13064750345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将驱动检测等重新焊了一遍后故障排除了